一款K7内存电路问题修复问题

楼主(2008-11-02):
今天一客户送来一台开机黑屏的电脑,主板为华擎k7s41gx,诊断代码为D3,判断为内存故障,换新内存还是黑屏,代码还是D3,测试内存电压为1.3,标准电压应该是2.5。检查内存周边电路,最后确定为内存MOS(a2039)管供电不正常,更换05N03L后,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你可以嘛  运气那么好啊    。。。。。。

网友:
:L :L :L
本人也想天天遇见这样的毛病啊
换个管就50,赚的爽啊

网友:
楼上想法太强~但不现实。对吧

网友:
问一下 内存 供电 1.3V  2.5V供电不是正常么怎么管能出问题呀,内存供电不是1.27  2.5么

网友:
学习了。供电电路坏了MOC

网友:
好好学习你们的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