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5主板声音故障

楼主(2008-11-02):
映泰915P-A7-COMBO主板,集成声卡,芯片为ALC655,装好声卡驱动后接耳机可以听到有高频杂音,听时间长了耳朵十分难受,换过声卡驱动后也一样,主板未超频,是否声卡芯片坏?

网友:
将声卡旁边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滤波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声卡边上很多贴片电容,还有2、3个电解电容,不知道拆哪些?

网友:
换芯片换芯片
换芯片

换芯片

网友:
你用的是主板自已的驱动吗,如果是,那就把它拿掉吧,到网上下一个装上就OK了,我以前也试过这样的,装自已的就是不行,后来到网上下一个装上就好了,在三块不同牌子的板子上试过,换个驱动装了不行再想硬件的事也不迟呀。

网友:
ALC655的声卡边上应该有个八脚的小功放,功放不良,会有高频杂音·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要装高宝真的声卡,就装普通的声卡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