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7G显示器满屏回扫线

楼主(2008-11-02):
朋友一台17寸BENQ77G纯平显示器,02年买的,03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过聚焦不良的情况(调高压包上的双聚焦,调到清析后,使用几个星期后出模糊,最后怎么调都达达不到清析,04年因所处城市不同我没能帮他修,他找了个维修店换了个高压包后好了)。

到今年这台显示器曾了现黑屏,但指示灯正常,我去帮他检查出现亮度信号一电阻坏。更换正常。

过了两个月,现在这台显示器这样:出现满屏的横向回扫线,屏幕白(像隔了一片很浓的白雾),很难看到桌面的图标,并伴有模糊。现台机在我这里,还没拆开,先来讨论下什么问题,然后一分钟把它搞好。哈哈。

网友:
仔细检查G1电压
正常应为-10到-50伏左右

如果我说得正确
请给点鼓励吧~
我需要威望啊~~~

网友:
怀疑是G2电压过高。。。。

网友:
这个显示器高压包没有SCREET加速极微调旋扭的。只有两个聚焦极可以调。

网友:
另再补充提问: 模糊问题又怎解决? 我试调过高压包上的又聚焦旋钮, 不管怎样调节都达不到清析.

网友:
再换个包包吧,原先的包包走到头了

网友:
难道个种显示器就专坏高压包?

网友:
这机器的高压包一般很少坏
可能是换的包有问题了
G1电压先看看是多少
再估计故障位置

网友:
G1电压高,要不就是换管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换的包应该没问题,毕竟换后都用了几年。这几年间是正常的。

网友:
模糊    ...调不好..!把管座上的两条线调换一下```不行``换管座...!

网友:
回LS:

这个模糊感觉不是因管座问题。如果不是电路出问题就是包了吧。

聚焦线对调是因局部聚焦不良才换的。而现在这台不因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个人觉得,模糊通过调节聚焦极电位器可以正常显示,但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这种现象多数为高压包故障,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更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聚焦不良的问题:如果换管座后,调整聚焦电位器不能达到最佳,建议测量下CRT三阴极是否老化。

网友:
加速极产生电压的一个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拆机了,刚测得G1阴极电压为 -65V ,G2加速极电压820V左右。三支电子枪电压正常在50V。

G2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上传一份BENQ77G图纸, 是从网上找到的.  这个电路图东一块西一块很难看.

从电路图上没找到" 偶遇"  版主所说的"G2分压"电阻呢?

网友:
晕!!!!!忘记了上传附件,当编辑时提示“超过1分钟不可。。。。”  其实这个限制真的一点也不好!!!!

附件:

网友:
有了图纸也不好好看,真晕了你

网友:
版所说的G2分压电阻是不是指图中的R392和R393呢?

网友C:
1、要先把亮度修好了后才解决模糊的问题
2、G2加速极电压820V左右,感觉应该是有点高,一般来说D323到G2焊点之间应该有一个分压电阻,要不然不能分压呀。

网友:
加速极电压高了,先修好再调聚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要先把亮度修好了后才解决模糊的问题
2、G2加速极电压820V左右,感觉应该是有点高,一般来说D323到G2焊点之间应该有一个分压电阻,要不然不能分压呀。

是有一个分压电阻,但我觉得那个分压电阻应该就没有坏,一般情况下电阻坏就是断路或阻值增大。G2没电压或电压降。而不会升高呀!!

我这样分析对吧?

网友:
我昨天晚上修好了,G2极电压从高压包出来经2只整流二极管整流后分作2路,一路经一电阻分压后加到管座脚,另一路经3只560K的串联电阻分压后加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虽不懂得基原理,但经你们的提示后查这一电路,查得是3只560K的电阻只有一个阻值变成无穷大。更换后图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