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478主板CPU供电没电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02):
(无正文)

网友:
CPU核心供电就要查CPU供电那一块啊......

网友:
查了CPU那一带啊。三相供电三相的电源IC都一样, 到场管的G极就没电压了。所以场管也没电压给CPU了。
我想知道是否北桥出问题了就影响到CPU的供电?请教高手

网友:
晕。。。那咋能和北桥有关系呢。。。。查一下电源IC坏没。。要不就是场管的问题。。。电源IC9248

网友:
就是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没有

网友:
可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先量下类存供点2。6V有没有
有就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除非北桥短路,478主板CPU主供电也供给北桥,如果是北桥短路,应该会自动保护,打一下CPU主供电对地阻值看看。如果在对地阻值在30以上就不关北桥的事,先换电源IC试试,再不行,杳电源IC外围元件.

网友:
供电都没到北桥,沿着供电管回找,

网友:
供电图找到了。请大家看

网友:
查电源芯片,先换了,没有再查前面的I/O,不行又刷BIOS试

网友:
电源IC的1--5脚控制信号有没呀!

网友:
先查AD0-AD4是电平状态~看主板有没有识别到CPU

   用假负载或短接电源IC1-5脚,并接地!开机测CPU供电电感有无电压输出!如果没有为供电坏,有电压查CPU是否正常!

             个人意见!

网友:
3个八角的芯片
看MOS管的输出极 也就是电感角

然后看总ICm啊

网友(2008-12-16):
查到一个问题,时钟芯片(ICS  950201AF)旁的晶振14。318脚基本没电压(两脚对地电压都是0。1V)再查时钟芯片PDF,供电都正常,都有3。3V。现在判断是这个芯片坏了。找不到此芯片。继续着!

上面的判断是错了,换了ICS  950201AF和电源IC  ADP3165。但问题依旧。现在该查哪里了??

网友:
查了一个晚上。电源IC换掉了。还是一样的现象:开机FF,RST  RUN CLK灯常亮。OSC  BIOS灯不亮。CPU没电压,内存有2。5V电压。南北桥电压正常。不上CPU时主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30欧姆以上。我把CPU旁的场管。电源IC。电感都拆了。没发现元件损坏。再者,电源IC(ADP3163)VID脚1~5在没有上CPU的时候都是有3。3V电压。上了CPU时VID4-VID0的电压分别是0V  3.3v  3.3v  0v  3.3v 。查ADP3163的PDF资料CPU可输出1。525V电压。可是CPU主供电却没有电压出来。请问各位大师,有没有可能是U座虚焊了。还是北桥玩完了??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失效也可以引起电源ic不工作,我遇到过。

网友:
电容失效应该不可能,外电压12V很足。用数字表测有12.12V。过了三相电感后的电压,也就是CPU主供电电容全拆光了。ADP3417旁的二极管脚电压有12V。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