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11-02):
简化电路如图所示,

之前是因为显示器进水了,烧了供电开关管,查3842也烧了,消磁电阻明显烧坏了,

硬换以上元件,断开保险,接一灯泡,开机灯一直亮,没有300V,分析电路,
拆了消磁电阻,有300V,灯光一闪一闪的,说明电路已启振,,
但接上消磁电阻为什么灯就一直亮呢,是否可以直接换保险了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
消磁电阻多少欧姆。。。

网友:
测消磁电阻1、3脚的电阻为多少?

网友:
看不太懂你写的。

拆了消磁电阻,有300V,灯光一闪一闪的,说明电路已启振,,
-------------------------------------------------
灯光一闪一闪的,是显示器上的指示灯,还是你接的灯泡。。。

但接上消磁电阻为什么灯就一直亮呢,是否可以直接换保险了呢,,?
-------------------------------------------------
如果是你接的灯一直亮,说明有短路。

按你画的电路图,这个三端的消磁电阻内部应该是上图的样子。1、3脚是主电阻,1、2脚是加热电阻,以使主电阻更快的关断电流。

网友A:
感谢各位
拆了消磁电阻,有300V,是灯泡一闪一闪的,应该是电源已经好了吧,
消磁电阻测3个脚都是0,这外是从好机器上拆下来量的,装上也不行,,
我想问题肯定在消磁电阻上了。。。

网友:
感谢各位,

按楼上的说法,我直接接保险就好了,,,

又学习了,,,
转网上。
用灯泡来代替保险丝这个法子,我个人是不用的。 消磁电阻在冷态时电阻很低,需要经过大电流,它才发热,电阻才急剧上升,你接个灯泡在保险处,相当于灯泡作了负载,怀疑其电流较小,不足以让消磁电阻发热足够,所以电阻并不升高。 楼主尽管上保险吧,即使消磁电阻短路,通电它就再烧一次保险而已,不会扩大损坏主电路。 倒是开关管,不要忙着上,通过电,测得G极有跳动的激励,就可以放心上管子了。

网友:
如果灯一直是亮的  那就不能换上保险,说明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用灯泡试机时都是要拔掉消磁线圈的插头或拆掉消磁电阻。因为我也经常碰到灯泡常亮。但电源是正常的情况。这样也不会干扰我对电源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
拆了消磁电阻,有300V,是灯泡一闪一闪的,应该是电源已经好了吧,
消磁电阻测3个脚都是0,这外是从好机器上拆下来量的,装上也不行,,
我想问题肯定在消磁电阻上了。。。

消磁电阻和消磁线圈组成工作回路,有一定的工作电流,通电时,如接灯泡替代保险一定是常亮,无法判断那个元器件或内电路的正常与否。一般先测量开关管周围对地有无明显短路,开路漏极接电测试看看,同时测3842的供电状态,尤其是输出脚不能是恒定高电位(一般在1-1.5v说明有震荡输出),再接上漏极接电测试。应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