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什么?作用又是什么呢?

楼主(2008-11-02):
如果理解为电阻,那么那个1P和2P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带有温度检测的保护电阻,p1/p2控制端信号。

网友:
明白了,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
也可以理解为电流检测

网友:
这只是一个检流电阻。。跟温度没关系。

网友:
检测电流用的特殊电阻

网友:
精密电流检测电阻,有时P1P2也叫E1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