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F2主板,整机无复位,CPU无电压,诊断卡跑00,PCI A15上没电压

楼主(2008-11-02):
(无正文)

网友:
先把CPU电压修出来

一切故障,都以电压为第一切入点。

网友:
一般 的主板,南桥发出基本复位,需要CPU供电部分发出VRM_GD,还有ATX电源给出PWR_GD
这两个如果缺一个,都不能发出复位,

所以要查VCORE供电。

网友:
谢谢,我查了CPU供电场管G极没电压输入,电源IC时ISL6566,还有就时主板能上电,CPU风扇不转

网友:
不要去管风扇
先修CPU供电

另外注意一点就是量一下CPU供电输出点对地电阻是多少.短否与否?

网友:
三大条件,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如果MOS管没有短路的话电源IC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