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08-11-02):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是品牌机清华同方的主板,这块主板是精英的,以前修到过,都是通病,U座虚焊,加一下U座就解决胃了,今天这块我也是加一下U座,可诊断卡还是跑FF,量CPU电压有1.5左右,应该够用,内存量了一下,好像有点高2.8左右,好像没有一个主板内存这么高的?内存周边的W83310S-R2,我用RT9173代换了,两个MOS管也换了,内存电压还是2.8左右,北桥有1.48V,现在没方向了,到底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就这个主板845gv-m2

网友:
2.8V的电压是偏高一点!查一下内存供电管的控制端及控制端外围的分压取样电阻等!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内存电路图?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故障也差不多,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那位高手想想办法?帮帮忙阿!

网友:
直接换一个CPU座嘛,不一定加焊就一定绝对好了三

网友:
看一下cpu有PG信号和复位信号没有,没有的话换个IO试试看,电源IC要是9248A的也可以掉试一下,我碰到过几片电源IC为9248A的板,都是CPU有供电,但是CPU不工作,也没有复位.

网友:
内存电压2。8是有点儿高。但不算太高。应该算是正常。。。。查一下其它的地方吧。。这个板子CPU座出问题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
换过IO没有???
IO坏了也可 能导致电压升高

网友:
我有块主板跟这板一样的我的就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开机

网友:
2.8V应该没有影响的,845板,我有时找不到控制IC,我都直接飞3.3,有些板都能正常用

网友:
这块主板的故障挺多的,以前我遇到的好多清下CMOS就好,有一些不行,ECS研发的说和CPU座上一个信号有关。

网友:
首先确定CPU工作条件都满足,然后再打一下CPU AD值,确保无虚焊。

网友:
量内存供电线路,看哪个一个输出偏高。

网友:
哈哈,还是看到了几个高手,至少能确定内存电压还是OK的.

网友(2009-01-23):
应该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