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跑CF,大家帮我呀。。。。

楼主(2008-11-02):
主板测试卡跑CF,今天到手一块精英K7AMA主板,插测试卡就跑CF,显示器不显示,网上没有找到是什么故障,再这里求各位老大,帮小弟,看看是什么故障了,ALI芯片的主板
芯片

网友:
先加焊CPU底座,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CF前面是什么代码啊??要是一开就这个那和FF ;00一样是CPU没运行!

网友:
桥坏了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大多数都是桥坏了
不过你可要检测好呀 我没见到板子 说话也不保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CPU和没有上,一样显示CF

网友:
刷下BIOS 看看 CPU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先加焊CPU座,不行就找JS刷一下BIOS

网友:
一般CF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我刚想回复 你就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定了,NND朋友的CPU坏了,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你量一下上管的S极如是为0就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