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CP55M-A 主板加电无复位

楼主(2008-11-02):
一块精英MCP55M-A主板加电无复位  量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都正常 也没加电就发热的芯片
但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 加电就是无复位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南桥是什么型号,还有IO是什么型号的?换IO芯片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