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显示器,显示一会就黑屏

楼主(2008-11-02):
三星510N显示器,显示一会就黑屏,把信号线拔掉后再马上接上,又可以工作一会。请问是什么原因,是MCU吗?

网友:
三星的通病,MCU坏了

网友:
直接换通用板了

没修头,划不来,不如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
药方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一民工大便不通去医院作检查,医生检查后给此人开了一个药方,民工到取药处一看是一卷手纸,不解,医生说:以后不要再用水泥袋擦屁股了!

-------------------------
buy cheap WOrld of warcraft Power Leveling online :WoW Power Leveling, world of warcraft power leveling.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换板了。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其实你只要换一个下MCU或者重写一下数据就可以了,这样成本低一些

网友:
我想,也是。这样成本低一些

网友:
刚修好一台优派17液晶,故障相同,换了电路板中间一个1000Uf/25V电容,回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