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新型主板———升技 AM2———— (维修建议一)

楼主(2008-11-02):
主板:abit
CPU :AM2   桥NF (双桥)  专用芯片 W83303AD
上电时序
1.待机电压3.3VSB是怎么来的?
当我们插入ATX电源的时候  ATX 第9输出 5VSB 电压  会给需要5VSB 电压的设备提供(USB)

以前我们修的老主板3.3VSB 一般是通过 1117 1084 或MOS管
但 新型主板是通过  W83303AD 转化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图:
第28PIN 5VSB 进  通过 29 PIN30 PIN升压电路 会把5VSB 升压到9VSB  然后通过31PIN输出9VSB
现在有些IC就需要 比5V 高的电压
然后 14脚产生一个 3VSBDRV (3VSB电压产生的驱动电压  不一定是3V  按照我的计算因改有 6V 以上9V一下 )
这个电压会到 一个MOS的G(控制级) D极 是5VSB    S极就出来一个3VSB
注意 :
假如 升压电路 怀 了 或不正常 就会印象 3VSB 的产生 或者电压打不到 3VSB  这时主板就无法上电
(因为南桥需要 3.3VSB 电压)

网友:
图纸如下刚才忘记发上来啦

网友:
请问下图在哪里,看了好久没看到,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老大,图呢?一起发上来啊!

网友:
网上有这个芯片的图啊

网友:
那就是说是通过I/O转换出来的了…………

网友(2010-01-17):
感觉跟MS芯片差不多 9VSB的升压电路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