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556s白屏

楼主(2008-11-02):
我这台benq显示器白屏。不知063AC此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输出电压为+12V,+3.3V

网友:
白屏故障,一般电源板出问题的不多,主要是驱动板MCU,供电,及屏电路问题

网友:
屏板问题.拿屏主板到广州修.

网友:
白屏一般为屏本身或是驱动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