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0175 解密狗正确做法

楼主(2008-11-02):
IBM0175 解密狗正确做法,按8,11;12,14;13,16;14,17;20,25的顺序连线

网友:
楼主可以详细一下么?
这个解密狗指的是解开机密码么?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连并口吗?

网友:
这个不能解开机密码,去百度搜一下, IBM 0175 、0188、0189 报错,IBM的一种通病!

网友:
http://hi.baidu.com/%CB%D5%BD%F0 ... b270d5277fb586.html
楼主的对还是这个对?短接的针不同。。
不过要是能这样搞好就不用折下码片。方便不少

网友:
这个用在 IBM 0175 、0188、0189 报错,我用过了,没问题

网友:
还要有软件呀,楼主不把软件也发出来呀?

网友:
嗯!这个东西不错,很实用的

网友:
如果直接在主板上连接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我以前就是直接连在主板的接口,主要是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