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1FPb开机不定时出现满屏竖线

楼主(2008-11-02):
DELL 171FPb开机不定时出现满屏竖线,只要开机正常显示玩一天都不会花,有时几天都不会出问题,但有时冷开机就花,屏电路和驱动板已全部补焊,确定屏电路和驱动电路无虚焊,屏线也应该无问题,请高手指点!
DELL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屏线早就用橡皮擦过,擦拔好几遍了

网友:
其實我想你也大概因該知道~問題在哪邊了!~
一般來說~就是屏,屏線,驅動板
1.屏線~可以的話~搞條新的來換換(你只擦接頭,不見的有用)
2.沒把握~做好不要~補銲~ MCU or 屏IC , 不然你補銲完~
可能~你以後開機多會一直為满屏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