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u盘就重启

楼主(2008-11-02):
一块V星ms-7043主板,装xp2系统后,一插u盘就蓝屏或重新启动,每次蓝屏的代码都不同,不插U盘也会不定时蓝屏,进入安全模式插入U盘,右下角弹出发现新硬件后也会出现蓝屏或重新启动现象,系统用GHOST和标准安装都试过,现象一样,当用XP1(GHOST)的系统装好后却一切正常,插入U盘也不蓝屏和重新启动,这算什么问题,以前一直用XP2的系统的,看了下主板电容也没有鼓起,电源管也没有明显发烫的现象

网友:
插USB鼠标呢?
如果鼠标好的。你就检查供电。如果鼠标不好。就检查USB电路---南桥。

网友:
V星板就是这样,上回遇到一块也是插U盘死机·

网友:
问题是在装XP1的时候是一切正常的,如果是硬件问题,XP1也应该一样死机蓝屏的,在装XP2时还特地不装任何驱动,但插入U盘还是一样蓝屏,USB鼠标到没有试过

网友:
修过几例这样板子了,给USB供电的MOS管不良,USB电压不够。换了就好。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接触不好,插上5B就短路了

网友:
给USB供电的MOS管不良,USB电压不够

网友:
就是SP2蓝屏
那装个SP3看看还蓝不
全盘格
这现象不太像软件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你自己搞不了.只好找维修

网友:
是USB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吗?
我有块V星6378板子,462接口的,也是一插USB设备就蓝屏死机。
安装的系统从win98,win2000,一直到winxp sp1 sp2 SP3,都试过,全是这样的。
累死我了。安装系统N次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你的显卡不支持XP2的directX版本,将你显卡的directX降一格试试!

网友:
中病毒了吧

网友:
还没看出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想可能是供电或是显卡的问题,供电主要查电感、电容

网友:
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USB供电和短路,应该查下南桥

网友:
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知道了,有空试试看,换管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