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偏高是啥 问题?

楼主(2008-11-02):
我修过很多板碰到很多内存6条时钟为2.5v。正常是在1.6v 左右。。

不懂为什么这会这么高。。很多板都扔在哪边没得修。。。

不懂有没有人会修的。。经常会碰到偏高或者偏低。

沿6条时钟既然是跑到北桥去了。不懂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2008-12-10):
我都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无复位会不会导止内存时钟偏高呢

网友:
回楼上的时钟都不对还会有RST吗?

网友:
内存的时钟信号,由时钟发生器,北桥提供。。。。

网友:
北桥问题大吗~~~~~~~~~~

网友:
时钟信号,由时钟发生器,北桥提供。

网友:
那就顺着这条线路往上查罗,不行先换时钟IC,再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