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E630 反复重启

楼主(2008-11-02):
长城 E630 的机器,每次开机都没问题,进系统后不久,就出现不定时的重启,内存条更换过,散热也处理了,还是一样,因此机还能开机进系统,主板还没怎么动,先问问高手有什么好的意见?
重启

网友:
先考虑供电吧, CPU供电会影响, 以前换好过,主控和MOS

网友:
电源换了,内存槽也补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查查CPU供电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