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VL810C 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03):
两块主板:一块完全不能点亮,一块可以使用,但液晶屏暗屏,换屏还是如此,换连接带也如此,是主板出了问题吗?怎样维修?
暗屏

网友:
插测试卡,看看跑什么 代码,然后在发上来

网友:
一块暗屏的主板就是主板板载显卡的问题,维修板载显卡 另一块不知道具体什么故障,插测试卡看是跑什么代码在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