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焊台成功加焊965北桥

楼主(2008-11-03):
上次用电炉成功加焊cpu座,gpu的大家已经看过了,这次来看看我怎么加焊965北桥的,
今天拿到一块965的主板,开机停在25,查是内存没通过,后来在论坛里查了,可能是北桥的虚焊引起的,经检查确实是北桥虚焊,找到原因,搬起我新发明的秘密武器,隆重推出:电炉拆焊台加强版----不锈钢加热平台,
其实就是在机箱上装了快不锈钢加热板,哈哈,没什么技术含量
看图:

工作中的样子:

加热板调到150度,加热10分钟,然后用852风枪350旋转的吹,吹了好一会才吹动它,确实比GPU硬实多了,
我还担心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把北桥吹坏了,不管了,冷却,清洗,上电试机,我的妈啊,它竟然26了~~
呵呵,也是一次成功,其实我觉得加焊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只要温度到了,加点小技巧,细心,小心一点,就能做好了,
北桥都成功了,南桥肯定没问题了吧~~
呵呵,有疑问的朋友欢迎和我交流啊,QQ:406292256

网友:
牛b 让新手学到更多。招式。。

网友:
无铅板这样做估计困难

网友:
加焊的难度不大的,关键是植芯片的球成功的焊上后能点得亮,才是难度的/.不过LZ的秘密工具真是好啊.问下底上是什么样的电炉子啊.我有空做个家里用下子,店里就不用了

网友:
电池没拿下去,不怕挨炸啊

网友:
这块板子是拿来拍照的,不过我修板子的时候也没拿,没炸,不过修显卡是炸过,我用电池盖在gpu上,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快不锈钢板子,里面有电热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简单易做,成本低, 不过真要操作起来还有些技术难度,比如有些板子的桥下面没有电容,有些却有,一不小心电容就会掉下来,要想复原就难了,加温时必需保证不能碰到电容,和丝毫的振动,原理还是领会 ...

下面才150度,每到焊锡的熔点啊?

网友:
绝对牛B  大了

网友:
LS真是天才,不知道我们自己做出来会是怎样的感觉

网友C:
我是用张老说的那样的密封的咖啡炉在搞下加热,温度可以设定,上面用82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张老说的那样的密封的咖啡炉在搞下加热,温度可以设定,上面用8205

能吧你的咖啡炉给个连接吗?

网友:
修板赚钱,请问一下
775座子,你换成功过吗?

网友D:
听说775的CPU座是好难换的。。。。。。。。。你换过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775的CPU座是好难换的。。。。。。。。。你换过没呢。

还没有啊........

网友C:
咖啡炉 淘宝上很多最好买60元左右的 我买的是150的没有张老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咖啡炉 淘宝上很多最好买60元左右的 我买的是150的没有张老的好用

加热面积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