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G DDR2 800 摔后 开机只认到256M

楼主(2008-11-03):
1G的KINGMAX DDR2 800的内存,不小心从桌上掉下摔了一下

现在上机只认到256M?

用RST测试的话,也是认到256M,检测没问题,PASS

内存是双面一共16颗粒

现在内存上有个小电阻,不见了,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请高手指教,上图给大家看看,缺电阻的位置,我用网上的图把它圈出来了。

网友:
貌似个贴片电容
C开头的是电容呢

应该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
不是他的事,是内存芯片虚焊。

网友:
用风枪全都不喊一下  基本能解决问题  试试看

网友:
好的,各位朋友,我今晚试试看,再回复告诉你们消息。

网友:
估计是摔的虚焊了!!!!!

网友:
加焊啊,给那个缺东西的地方,补个电容啊,你如果不是搞维修的,那你就买个新的得了,2G/800才不到160大洋

网友:
内存是16颗粒,摔后变成256M,也就是只认出4个颗粒,如果是其他颗粒摔虚焊了,有这种情况吗??

继续请教。

网友:
进来汇报一下,这条内存经过我加焊后,正常工作了,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2008-12-18):
不错的啊 啊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芯片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不错的啊 啊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芯片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高手 哈哈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容量也能摔没了的?..

网友(2009-02-04):
能不能通过测数据地址线的对地电阻值,看哪个偏离正常的,跑它连到哪个芯片下,然后再把这个芯片加焊,这样可以吗?

网友:
全加焊 那太随便了。。还是 检测下 再吹。。。

网友(2009-04-23):
这样也行吗?~~~~~~~~~~~~~~~~~~~

网友:
现象怪怪的,IC空焊,还能开机测试?

网友:
DDR2代都是PGA的,不好补焊哦,

网友:
加焊 先!
。。。
不行!
就换!

网友(2009-07-12):
芯片补焊一下就

网友:
我奇怪的是:只认4分之一的容量,恰好是某一颗粒的两个最高位地址线断开?
在INTER的主板上是不行的吧?楼主的主板是否INTER以外的芯片组呢?

网友:
我一兄弟修了3条内存 512M的 都被他修成256M的了 也测不出坏 还进系统什么事都没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DDR1还是DDR2?单面还是双面?

网友:
DDR1 我估计是他换芯片时搞坏了 没管了 内存太多了 修不完 不过我现在离开了那里 我在那开始学维修电脑的 一年多了 电路基础我不太会 老板不教 都是硬修 现在觉得修板也没什么 本市的70%都在他这修 现在在帮亲戚卖电脑 等明年了 自己再开店 过几天了 买论坛的光碟 学一些电路

网友:
芯片补焊一下就可以了,高手 哈哈

网友:
不了了之
这也只能在非INTER主板上才能点亮

网友:
惠普原装板

网友:
惠普原装板
引用 网友A:
矽统芯片组吧?

网友:
这种问题貌似都是芯片虚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