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出现self-diagnostic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03):
我的lenovo 7020机器今天开机印了几张后,就出现了self-diagnostic. will automatically restart within 10 minutes.
Lenovo

网友:
机器自我诊断,10分钟内自动重新开始.说明机器感觉自身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
请注意机器的诊断报告!!!

网友:
先谢谢管理.
我都等了半小时了,开机后还是显示self-diagnostic. will automatically restart within 10 minutes.
无语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