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开机短路

楼主(2008-11-03):
昨天接了一台IBMR51的机器 待机正常 但一按下开机键 电流瞬间升高 也就是短路
     希望哪位大侠给小弟点维修思路!

网友:
先看一看有没有烧焦的痕迹,量一下是保护隔离还是3V,5V短路,这都是些基本的,初学维修再好好学习学习理论.

网友:
应该是3,5V电压后面有短路

网友:
看一看cpu的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容易啊,在触发的瞬间摸下哪个发热,一般就是那个坏了,如果摸不出,主要查看负载的电容,看有没短路的,,,发现短路,就有用烧机法,烧下看看,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先量一下各个电压的对地阻抗值,确认是否某个模块存在短路

网友:
先把各大供电感,供电滤波电容,BGA旁滤波电容,打打阻值是否正常。不过我修过一台R51是网卡坏。

网友:
那个电流不是一下子上去的,刚开始电流虽然不高 但可调电源已经出现了短路发出的 “啪 啪”的声音。最后电流到O.9几 我就把电源断了 怕烧坏了桥!在可调发出“啪 啪”声的同时 主板也有“啪 啪”的声音 但是声音很小!
     “柳怀东”让摸哪发烫,那麽高的电流,真要是摸上去了,手指瞬间就烫白了!你敢摸啊?

网友:
我晕~!人这么怕死吗??还怕汤???????还有你的可调电源短路了不会保护断电吗???

网友:
连这个都不敢摸,别人2A的电流的照样要摸哪个元件的,还害怕烧坏桥啊?要烧的话早就烧了还等到现在,再说可调电源都是有短路保护的。你这样子怎么修本本?

网友:
先在静态下测后级供电电路是否存在严重短路现象,如果没有明显短路现象就可以加电测试了,在动态中查找短路的芯片,0.9A的电流也不是很大的,要怕什么呢?还怕爆炸阿?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坏了

网友:
主板在大电流的时候发出的"啪啪"声,正是问题电路的供电管过流要坏发出的声音

网友:
各位教训的是!!
小弟是刚出道 还在学习中 纯属菜鸟!~

网友:
R51 在待机时已经有了 3.3 5V了

网友:
如果是3VM 5VM短路应该在待机的时候就电流过大了!
触发后电流大应该考虑触发后才出来的电压 明白我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