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1-03):
本人也做电脑维修..前几天修了一块冠盟845主板...开机正常..就是过了有2个小时已后就黑屏...我查了询问了情况..原先客户使用这个机器时...内存条是他自己换的..插反了..结果把条子烧了...槽也烧坏了一个金手指...又换了一根条子...就出现这个故障...我测量一下..用万用表...发现一个内存供电管1403坏了...我用了3055代换的...换上后...测试卡跑码...来回循环...7F...D3...F5...D0...FF..机器测试了几个小时也正常...测量换上的内存管的电压...基极...3.32V.....发射极...7.75V...极电极..6.7V..弄不明白一..不是2.5V左右的供电吗...可是机器..还是运行正常......还有那个测试卡问题...

网友:
你没有量一下那个巢里引脚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测量了....槽的供电..正常..就想不通..测试卡代码...为何循环跳变...正常是不会的...是不是...内存供电管子.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