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47自動降亮度

楼主(2008-11-03):
一台BENQ  FP747開機後沒幾分鐘,畫面自動出現亮度或對比調整,

然後自動向下調整,導致整個畫面越來越暗.最後變黑.

在此過程中,不管按任務按鍵都沒作用,連POWER按鈕都沒作用.

只看到亮度一直降,只好拔掉AC電源線.隔一會再插上AC電源線

但沒幾分鐘又開始.........

試過打開外蓋,插上AC電源線,有正常亮度畫面時,立刻拔掉LCD的KEY BOARD,

但狀況一樣,所以可以排除調KEY BOARD的問題

請問是那邊的問題呢?

該如何處理?

謝謝

网友:
按键联电了。换按键。

网友:
开关键连电只是一种现象,该键到主控IC的电路中若有元件短路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一般來說~就跟2樓~說的一樣~為開關故障~

比較少遇到~不是開關的問題

如果是你自己的LCD~你換開關~最好把全部的開關~全部多換掉~

网友:
按键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