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SL6566的EN和PGOOD是那2个脚,我的CPU供电场管G无电压输入

楼主(2008-11-03):
(无正文)

网友:
谢谢王哥,我想问下6566供电正常,PGOOD上有电压,但6566不能输出控制电压是不是就是6566坏了

网友:
VID
ENLL
这些都是关键信号
要检测一下

网友:
PGOOD是不是直接从电源PGOOD来的?

网友:
先不管这个脚PGOOD电压.
先查VID信号是否有高低电平,如果有,再查ENLL电压是否是高电平,如果也有就换IC.

网友:
我看它有pvcc与vcc两组供电呢

网友:
ENLL 1.2V  PGOOD 0V  PGOOD脚接的电阻另一端有3.2V

网友:
都测一下呗数据发上来

网友:
电源IC ISL6566换一下。

网友(2009-06-08):
我也正在为这个问题郁闷呢

网友:
这个芯片很爱坏的,楼主先换下吧!!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是不是怕高温,普通的热风枪350度会不会把它烧坏?

网友:
在厂内这种IC坏的偏多

网友(2009-11-16):
从下面吹6566,很好吹的,装的时候加一点肋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