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开关电源这种比较残酷的工作环境中....

楼主(2008-11-03):
请问像开关电源这种比较残酷的工作环境中,代换什么品牌型号的电容能工作的比较长久稳定些。
我在一般电子元器件商店看到的电容,毫不夸张的说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
垃圾也是肯定能用的,不然怎么会有人生产?
元器件的选用是很科学的,
现在的电源生产厂家为了压缩成本原器件的选用方面一般余量开的都很小。
比如12v的滤波电容就用12v的,
本来就不行,再用小品牌的替代,根本用不住!

所以总结:维修所用原器件不一定都用最好的,关键是要知道它在电路中能不能稳定工作。
比如电源的12v滤波电容,我一般用25v的电容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