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主板被雷击 .

楼主(2008-11-03):
我这有块七彩虹主板被雷击了,网卡后面明显有烧痕.插上网线网络接上了,又打叉重复.可还不知网卡芯片有没有坏.这板还是有保修的.可是客户不能等要加张独立网卡..就给加了不过插上网线和集成的一样.这板有保的不想去动..

这种现象是否是桥坏了.

网友:
得把网卡芯片摘下来再试,这种情况桥一般没坏。

网友:
不过之前这块板时而认的到硬盘有时又认不到.之前还没有发现网卡的问题.硬盘接口是SATA的.也有卡在LOGO档... 搞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
有保修不送保,在这瞎折腾啥呀。
不行买他块新的。

网友:
我遇到过的情况是,就算被挤坏了.那换独立的没问题

网友:
这情况可能是网卡芯片短路造成的问题,要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在试试

网友:
保修是要保修的..不过客户急用啊...叫我给直接了当..我就上来问问..现在客户直接换了主板...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了试。

网友:
明显有烧痕,我这地方是不给保修了的,不知道你们的地方还有没有给保修

网友:
明显烧伤,我们这也不给保

网友:
有外伤的都保不到了的,除非你有关系在售后部工作差不多

网友:
...雷击的不给保吗?/....我们 这\边可以保,....

网友:
网卡芯片坏,用风枪取下网卡芯片.可能会正常.

网友:
取下网卡芯片,插上独立网卡。绝对OK

网友:
我也是 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