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亮后,无法从硬盘引导

楼主(2008-11-03):
主板点亮后,无法从硬盘引导(有时第一次开机可以引导,但只能进入DOS,进入XP或PE到要显示图片就死机),检测完硬盘后,光标一直在闪,但键盘已经没反应==死机。
还有就是点亮主板后,时钟芯片发热。
还有就是接上检测卡,osc灯不亮,其他都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该从哪里下手检查?
芯片

网友:
再补充一点:
就是主板检测卡数码显示:61

网友:
第一:查下主板的硬盘接口的信号线路,第二:刷写个BIOS , 第三:换个时钟芯片,第四:换条数据线看看

网友:
如果上面的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就 搞下南桥吧

网友:
估计南桥的可能性比较高,测下PCI正常否,可是怎么测我又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