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很老的主板 内存不过高手给分析下

楼主(2008-11-03):
我是刚学主板维修不是很精通 碰到一个板子很老上面插的是RAMBUS内存那种特大的cpu 应该是 检测卡检测是c1 怀疑内存,好不容易找到 一样的内存换上还是不行 而且经常是FFcpu不过 但是碰下实时晶振就调到C1了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摸cmos和内存中间有个rc1585m  温度很高烫手换了同型号的还是烫  最后测红线对地阻止只有30感觉偏低 但是没有测到那个短路引起的怀疑IO换了后阻值正常300左右 但是还是c1不过 有没有高手跟分析下那块引起的 主要是这个内存我不知道测试点 就测了下供电 都正常

网友:
压北桥能过吗

网友:
也怀疑过北桥

压过能压的都压过 不行
那板子人家取走了没修好

网友:
RAMBUS内存那种特大的cpu 应该是 检测卡检测是c1

这样的故障不一定是主板的故障。曾经有碰过。不过C1是因为RAMBUS插错。这种内存是要配对的。插错了就不过C1

网友:
有可能吧  有些主板要那个配一起的内存才行

网友:
rambus必须两条内存

rambus必须两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