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11-03):
如何测假负载中的时钟为14MHZ,主时钟100MHZ或133MHZ.呢,用万用表怎么测?
主板维修

网友:
得用示波器,或者简单点用频率计。

网友:
谢谢楼上回答
如果没有您说的这两种设备,那如何测呢,是不是就没办法呢

网友:
你上新手区看看吧,用万用表测晶振的端电压也可估计起没起震。

网友:
看看这个,我估计对你应该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0146-1-1.html

网友:
刚刚拿到书,正在学习。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测量晶振两脚的电压 看看有没有压差 来判断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