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开机就死在LOGO这里

楼主(2008-11-03):
T30 上诊断卡跑.60 5C 死在LOGO 这里不动了.    原来的问题是USB口不好用,换了个南桥后,.就这样了,请教

网友:
你换的是拆机南桥吧,可能你所换的南桥本身就有问题,建义你从新换一个南桥.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换好,建议重做

网友:
换了一个也不行,诊断卡还是60 5C

开机到LOGO 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网友:
这个状态有没有死机??键盘有没有反应?

网友:
压显卡试下  使劲压   我以前就碰到过做完南桥之后  在LOGO界面死机   最后加焊显卡搞定的。

网友:
键盘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在换个南桥看一下

在压压看看显卡,谢谢上面的,搞定了告诉你们

网友:
还是不行呀,\压显卡也不行,我加焊了显卡也不行,

到LOGO就停在那了,键盘都没反应,,不过我注意到好象供电有问题吧,因为按下开机键后,CPU风扇就一直转,不停了

网友:
换BIOS了没有,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CPU掉电

网友:
...这个是T43的通病了,就是南桥的事情,摘下来重新植一下吧或者换一个,一定要狠热,不然以后会返修的

网友:
SORRY,我上边发言错误,看错了看成T43的了,向大家道歉

网友:
建议你还是把南桥在换了

网友:
还有建议你把显卡也做一下,还有U口不能用会不会是IO板的问题呀,CBM的南桥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怀疑会不会是IO板的问题呀

网友:
南桥虚汗  要么南桥坏了

网友:
USB虚焊了,压一下应该可以过..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南桥没做好,重换.

网友:
这情况不要忽略了密码芯片着个东西呀很可能是他呢

网友:
焊一下内存座吧,或换一下内存试试~!这个机器这个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下解决方法

问题找到了,但没解决  显卡从做了,南桥又换了一个,  后来我发现,按着显卡上面的,MAX1632 就可以自检过去.  就是3.3V   5V大电感那个位置.我想是不是1632坏了,我就换一个上去,没想到的问题发生了,短路了  3.3V 5V 全短了,    我又换回原来的1631  也不行了,最后没办法了,换板了  修不下去了

谢谢朋友们有热情  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会发上来的
共分享

网友:
换的1632芯片一定要好啊,不然短路的地方就多了

网友:
晕呀,搞半天还是换板了

网友(2008-12-22):
不是哇怎么会短路的呢  是不是你焊的时候焊连了还是焊反了 哎 我还说你的问题跟我的是一样子的呢  我的是换了一个BIOS就成了这个样子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