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一不解的说法?

楼主(2008-11-03):
在某些资料上看到的~~
场效应管
分为结型及绝缘栅型两种了~~这两种又为了N沟道及P沟道~~~然后又分为增强型~及耗尽型~~我不明的是~在看结型效场应管时~有些资料说~管子的符号中的栅极箭头~指向就示是分别沟道的~~可是再看绝缘栅型的~~在管子的符号箭头~不是在栅极了~而在衬底的~~而这个箭头指向就表示电流的流向了~~这是怎么回事了~~有点想不明个中因原~~请前辈指点~~感激不尽~~还有~结型管和缘型栅型这两个概念都还可以看明~~可是再什么增强型~及耗尽型的。这两个概念我就有点想不明了~~所以还是恳切请求各位高手指点了。解说下了~~感谢?
资料

网友:
场效应管的确很乱,你只要记住CRT电源用的开关管和主板供电用的场管就可以了,其它的记了也没用,会忘记的.
结型场管D极和S极可以互换,电脑维修很少用到.
主板用的N沟道场管箭头向里,但电流方向是相反的,这和晶体三极管不同!

网友A:
现在外面很多是MOSFET

网友:
对于绝缘栅型,如果是N沟道的,衬底是P型材料,符号箭头向内。P沟道的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