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11-03):
华硕k8n主板 复位灯常亮,测cpu电压为零,拆下cpu测cpu供电对地并无短路,刷bios无效,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
测一下北桥旁边的那个 MOS管的电压  正不正常?

网友:
检查各路电压!如果正常加焊桥试下

网友:
电源芯片是好坏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看下

网友:
电源芯片用adp3166,vid的5个电压识别脚均为零。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行不行估计差不多
今天我也遇见一快没细看是什么牌子的、
就是没有CPU供电,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行、
和你说的现象一模一样后来换了RT9600还是不行
放弃了也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LZ的思路明显不正确
CPU没电压,你去刷BIOS干嘛

检查一下其他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其他电压均正常,就是cpu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的vid识别脚均为0,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正常,该如何解决?

网友:
换电源IC

网友(2008-12-16):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我有一个,一压的问题,换个功率大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先排除U的问题  然后在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