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精英845GV-M2主板跑代码CO

楼主(2008-11-03):
各种大哥。小弟今天修到两块主板。。FW82801DB  W83627THF。上测试片为CO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内存测一下,挡内存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多找几个    网上精英的bios好多是错的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是CPU座子松了或者网卡坏了需要屏蔽

网友:
那位大哥能帮小弟一下。。。弄个BIOS。。刚才刷了几个但是可能是错的。。。

网友:
像这样的现象就是CPU座松焊了,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需要,顶一下喽!!

网友(2009-07-27):
我也是这个问题 晕啊

网友:
晕,应该是CPU座子的问题
多看点书啊  晕

网友:
ECS的主板跑CO一般座子和BIOS的问题。不过座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哈哈是啊,我也遇到这样得问题,但是CPU座得可能性要大得多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哦,我来刷下试了在来说结果哦

网友:
不用看了 好多都是座子的问题 加焊下座字咯

网友:
lz可以试着用力压住cpu开机试试   这个板子别的地方出问题的时候很少  就是cpu坐容易虚焊

网友:
先量一下CUP坐子,在刷BIOS吧

网友:
C0    CPU座子的问题吧

网友(2010-03-14):
我这两块是CPU座子虚焊了,开始的时候有一块把CPU散热器卡扣取掉能过,另一块不能。但是根据经验判断也是。

网友:
呵呵如果以上都排除了会不会是CPU有问题呀

网友:
ecs通病座子虚焊。换个座子就好了。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 补焊下就行

网友:
DO是座子,CO座子问题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