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B042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呢,在线等

楼主(2008-11-03):
我一个技嘉主板上面的是这样写的,D0B042
MOROCCO
B55NF
03 L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用什么代换呢
技嘉主板

网友:
是55n03!

网友:
怎么能说是55n03呢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
用什么型号代换呢

网友:
55N03以上的应该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60n03、80n03等不他大一点的就行

网友:
我弄一个70N03正准备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