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845G板子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1-03):
QDI- P7BL  845G板子,雷击后不能启动,把网卡拿下后可以开机,但是进不了系统.在进XP的画面进度条3-4圈后死机,按CTRL+ALT+DEL不能重启,只能拔电源.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补充

在BIOS中没有关于网卡的设置

网友:
摸一下南桥看看会不会发热历害嘛...要是会的话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南桥不热

南桥不热南桥不热

网友:
我认为你要在装一个网卡  要不就重刷一个BIOS  因为有的bios里事写入网卡启动的
没捡到当然进步了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如果不是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请月饼老师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