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不正常

楼主(2008-11-03):
内存假负载上总线电压 3.3 阻值一个是250左右一个是600左右这样是不正常的 现在是内存不过  别的都正常  总线是南桥到时钟芯片时钟芯片到内存测试点 我把时钟芯片拿掉 测量焊点上的阻值也是一个正常一个低

网友:
把南桥拿掉阻值就正常了,哈哈问了 月饼同志的 确认是桥的问题才取下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