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72脚的疑问。

楼主(2008-11-03):
intel的845主板不触发,一般的主板w83627HF-AW的72脚应该有5V电压,这块主板上是0.7V。把72脚挑开测量焊盘上的电压是0.7V,测量i/o上的电压却是有5V的。
请问怎么解释呢?
不触发

网友:
查5V SB线路,这个是提供给IO的,那个0。7是IO本身产生的,可以直接飞过去

网友:
主板南桥有没短路

网友:
5V电压是佛正常

网友:
5VSB正常啊,测量1117的5VSB都正常。

网友:
你要看是那一边电压小,你就查电压小这一边的相连的线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0.7V可是个特殊数值.应该查查所连元件

网友:
是不是针脚虚焊啊?重新焊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到在上拉电阻472这边,一端是5V,一端是0.7V!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