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i/o焊不好!

楼主(2008-11-03):
自己是一个新手!在练习焊接i/o!但是自己总是焊不好!细密针脚总是连在一起!而且还有虚焊!我是真服了我自己了!手怎么就那么笨!有没有人帮我出点主意!

网友:
先把焊盘清理干净,把I/O脚也 拖干净,然后对齐,固定四角,上松香。新手可以用风枪吹上。尤其是对齐最重要,对不齐就焊不好

网友:
拖焊是不是把i/o对齐!然后把电烙铁顺着一直焊下去!我是那样丫!怎么会粘到一起呢!我晕菜了!

网友:
告诉你简单的方法,先在IO脚上面放点松香水,四周都放然后用风筒在板的背面吹下IO。把好的IO直接放上去,先在下面加热,如果没对齐还可以调整。完了后用烙铁或是850在上面沿IO脚在吹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做可以不用拖焊盘上的锡,也不容易虚焊,几分钟就够了。对新手是比较好操作的。我是几种方法都用,哈哈搞多了就简单了,不要在提换IO的话提了,这样的贴子够多了,自己多练。

网友:
把I/O脚也 拖干净,然后对齐,固定四角,上松香水,我就是这样用风枪吹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烙铁调在多少度,锡的流动性好???

网友:
看着师傅用锡一托就干净了,可是自己却怎么也弄不开引脚之间的锡
    开来只有苦练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  自己慢慢来吗  不要及      想一天就把他练好是不可能的

网友:
说到底你还是要找几个没用的板子多换换
多练习练习才能好点

网友:
要注意烙铁和IO引脚的角度,如果烙铁上的锡太粘了,就要甩掉加新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