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供电2.8V正常吗?一般都是2.5V,

楼主(2008-11-03):
(无正文)

网友:
有的是正常的

网友:
上内存后就好了!
应该是捷波或斯巴达克的板子!

网友:
我装上内存都是2.8V,是双敏的NF3,主板触发后跑07 c1 a4 c3循环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华硕P4P800S的..内存供电2.8V.不上内存跑E0上内存跑14....

  测量了6条时钟1。1V 参考电压有跳出有1。41V此问题有问题不。。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正常 应该是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就先刷一下BIOS,不要在看那个电压了,你开始修机就进八了误区

网友:
2。8V了还不烧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