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65pro2-FGR 南桥发烫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11-03):
硕泰克sl-865pro2-FGR 南桥发烫的问题!请教高手!

问题:一块硕泰克sl-865pro2-FGR主板在正常使用主,突然多次死机,复位重启后,几分钟后又死机!打开机箱发现南桥非常烫,还有几个场管也非常烫,主板不触发南桥也会发烫,主板能点亮进入系统,主机电源在电脑关机后也比较烫,发出一股烧糊味,南桥温度很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高手们是不是场管的问题!给点意见,谢谢!

附上主板图片,发热量大的场管及场管名称我已标出!!!

网友:
先换个管子 不行只能再换南桥了

网友:
电源是好的,在别人机子上使用正常的电源!

网友:
量U口短路没有
没短路把发热的管换了
不行跑线找上级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要是不开机就烫的话.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是不是的南桥桥体有短路啊

网友:
测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量一下3。3V对地电阻有没有短路有就只能再换南桥了,南桥坏的机会7成啊。。。

网友:
量一下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可以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这是一种桥要坏的表现..用不了多久了 先换发热的管看看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或者是管子性能不良的!!!!!

网友:
沿着发热的几个场管跑一下线路,确定它们是为哪个大芯片供电,如果场管本身损坏,更换,如果场管没有坏,就是它后面的芯片有短路,如果场管是为南桥供电,那南桥就要坏了,可以将南桥重做一下,看看效果,实在不行,换一个新的南桥芯片,如果场管不是为南桥供电的,那不是南桥的问题,在南桥上加一个散热芯片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我昨天碰到一块主板桥都烧穿了,除了USB不能用外其它一切正常。

这个就跟LZ的问题有点类似,只是南桥部分电路坏了

网友:
换了 发热的管子不行的话,  从废板上找个同型号  南桥好的
换个桥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AGP供电场管烫手问题应该不大~ 只要输出电压正常就行

1084最好换下,测下A14对地跟正常板比有无异常~

网友:
一般是南桥坏了吧  测下桥供电管子就知了

网友:
可惜我的积分不够!下不了了!不过还是顶一下!!

木风 -10 骗分帖

网友:
如果能点亮的话桥烫基本上已经挂了

网友:
不通电就烫手  南桥挂了就不用修了  代价太高了

网友:
你量下PCI A14脚的对地阻值和AGP倒数地地3脚
如果为0 100%桥坏

网友:
南桥桥体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