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 se 无内核,无复位,先修哪个?

楼主(2008-11-03):
asus k8v-x se 无内核,无复位,怎么办呀?
Q1  D脚有12V进来,G脚无控制电压,Q1  G脚悬空 时ADP3418 第8脚有4V左右的电压输出(到Q1  G脚的)
根据流程,换了2个Q1 可是G脚还是没有电压出来,为什么?想不通?
ADP3418 二个我都全换了,还是不行,ADP3418 12V电压也是有的,
ADP3186 这个大的电源IC 我没同型号,不知道是不是坏了?我只有ADP3168能代换不?
我现在 想知道的是无内核,又同时无复位,先修哪个呢?
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先检查一下 2.5V  1.5V电压正常不

网友:
内存供电有2。6V
数据线有1。3V
显卡巢儿下方9t15有1。6V输出

网友:
可以带换
!!!有成功修复实例

网友:
ADP3186 我用ADP3168代换了,一样,还是无内核,无复位,
高手说下呀,是不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呀?
什么地方坏了呀?

网友:
1.5V和1.2V供电正常不

在其他供电点电压都正常的情况,着重检查CPU供电部分
ADP3186的 1.2.3.4.5脚的电压,  11.12.13脚的电压,28脚 15脚的电压 各是多少、

网友:
adp3186电压如下,我上真U测的
1脚 2。6V
2脚 0V
3脚 0V
4脚2。6V
5脚 0V
11脚 0V
12脚0V
13脚 2。4V
15脚 0V
28脚 12V

网友:
高手支招儿呀

网友:
应该是ADP3186坏了。这种电压芯片坏的很多。找一个换了试试

网友:
不能只看CPU没有供电就怀疑电源IC

看一下桥供电,还有一个就是1.2V,  这个电压给桥和CPU  。 非常重要,没有这个电压CPU就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