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开机故障求助

楼主(2008-11-03):
一台T40不开机,插交流时电池灯闪烁一下,3V 5V正常,测得电感L9和L11对地电阻均为65欧左右,好象短路,可是2路一起这样有些奇怪,这样得阻值正常吗?问题在那里?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这个阻值肯定不正常,正常时应该在一百零几到一百一二左右。

网友:
谢谢楼上,我再研究下

网友:
顶了,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还没找到故障,如果好了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后继有没有发烫的芯片

网友:
没有发热的,而且全部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