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TVM/S主板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08-11-03):
此板所看到的元件有ASM8282G   APW7120
测得此板无CPU供电、内存供电只有0。4V     VTT0V,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板,请指示一下,
我怀疑是ASM8282G的问题,可是换了IT8282M,BYL的不开机,
各位指示一下

网友:
哪位朋有有ASM8282G的PDF资料啊,

网友:
华硕的专用io,不可替换。

网友:
我前段时间,换过一块的,就是用IT8282M换的,用到现在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
先要把内存供电2.5V修好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应该为1.8V
它是由RT9214加两个场管,控制而来,
RT9214的5脚供电12V正常  1脚BOOT12V正常,只有7脚OPS脚不正常,7脚与ASM8282G的12脚相连,
所以我怀疑是ASM8282G坏了,但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没得试的,所以拿它没得办法
请问ASM8282G是不是要原值换,哪位朋友有这个芯片的资料。IT8282M我有,我要ASM8282G的

网友:
对了
应该是DDR2 1.8V

网友:
板子正常上电以后
ATX_PG,VDIMM_STR,这两个电压都应该在VDD之前产生
检查一下8282G.12脚和7脚

我到ITE的官网上去,都只看到 8282M的资料
没有找到G的

网友:
ASM8282G的7脚和12脚都为低电平,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我把ASM8282G拆了,强制开电测了一下,有内存1。8V,RT9214的7脚有1。5V左右的电压,内存供电正常
把ASM8282G炊上去后,开机测又为低电平了,由此判断应该是ASM8282G损坏,拉低了RT9214的7脚OPS脚。
这样的判断对不对。

网友:
RT9214的7脚应该是与ASM8282G的VDD-En相连.

网友:
期待最后的解决方法,这个主板接触很少。

网友:
使用8282来控制的主板,

要先将内存的1.8V和VDDA的2.5V电压确定有效,不然VCORE_EN信号发不出,肯定是没有CPU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