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问题,请求帮忙。

楼主(2008-11-03):
硬盘扎IDE1时,在BIO :L :L :L :L S中显有主硬盘,但进不了系统,蓝屏.同样的硬盘和数据线换插IDE2能正常运行.

网友:
你看看BIOS里设置的对不对,DELL的有这种问题,建议楼主看看

网友:
BIOS里设置为  IDE Channe 0 master
                        IDE Channe 0 slave
                        IDE Channe 1 master
                        IDE Channe 1 slave

网友:
Intel D815EEA 开机问题
开机后显示:
SERIAL PRESENCN DETECT (SPD)device data missing or inconclusire
Legacy Keyboard      detected
Legacy Mouse          detected
USB Legacy              Enabled

过了1分钟左右,又增加显示:
Fixed disk  o:WDC  WD400BB—23FJAO
                   (UDMA=100MHZ)

接着进入启动状态,运行正常。
如何解决?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