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分享哈~大虾别见笑哈

楼主(2008-11-03):
今天修到一个478老扳子~~~在解决北供后,P卡不跑了,跟着查电压,一切都正常,就是不跑马~~~`
在无意间,放了一下小电,问题解决。
虽然没的好重要呢,但是是我们这些新手常犯的毛病,写出来希望大虾不要见笑哈~~

网友:
我修板子都是先把电池拿掉然后修的。

网友:
支持,放电首先可以解决开机电路开路的故障。

网友:
遇到个问题。一个主机开机情况下接光驱后光驱电源位置打火,然后就开不开机器。放电后就有可以开机了!这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吧~~~
那只是你光驱短路造成~~
应该是不关主板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