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热风筒换U座

楼主(2008-11-03):
接到一片478CPU做空焊的板,补焊不行,只有换新座了。先把我的工爵8020温度设定到470度(这是我自己使用的温度)真正在板上温度没怎么高,然后在板子背面北桥的地方贴上隔热胶带并把北桥散热片拿掉,(这样做的原因就不要说了吧地球人都知道哈哈)做完这些把板放在桌子把靠CPU座子这边悬空,然后在下面用风筒吹,先大面积吹可以防止板变形,然后吹CPU座,到CPU座可以用镊子拨动时就可以拿下来了。座子拿下来后先把焊盘清理干净,然后用酒精洗一下,在上新座之前先用小排笔在焊盘上刷一遍松香水,把新座上去,对位很简单四边和中间都有白线,在加上锡有拉力,只要不是斜的太远都会自动归位的,我吹上去一般先用风筒在下面吹,等座子基本焊上去以后,再上面用8205温度开到250-300下面用热风筒温度470同时加热,当然座上面的塑料盖要先拆下来哈哈 (拆这盖子拆多了就很简单了用小平口两边一撬就下来了)。加热时间没有精确算座子旁边小电容可以拨动基本就可以了。要给大家说一下,用风筒换座子,最好是做个大方口的风嘴,我没有这样的风嘴,我是慢慢的转动风筒。工具靠人使用,不管用什么设备能做成功就行。

网友:
工具靠人使用,不管用什么设备能做成功就行,你这样说的也是风筒在下面吹会不会风力太大呢。。。。。。。。

网友:
风有低、中、高三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