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常用术语详解

楼主(2008-11-03):
点距:指显示屏上相邻的两个象素点之间的距离(即相邻的同基色点之间的中心距离)在显示屏幕大小一定的前提下,点距越小,则屏幕上的象素排列越紧密,图象就越清晰细腻。用显示区域的宽和高分别除以点距,即得到显示器在垂直和水平方向最高可以显示的点数。以14寸,0.28mm点距显示器为例,它在水平方向最多可以显示1024个点,在竖直方向最多可显示768个点,因此极限分辩率为1024*768。超过这个模式,屏幕上的相邻象素会互相干扰,反而使图象变动模糊不清。目前点距主要有0.39,0.31,0.28,0.26,0.24,0.22mm等几种规格,最小的可达0.20mm。一般来讲,小点距和良好的汇聚性能相结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显示效果。

点状点距,条状点距,柱状点距:一个显示器的点距是.25的trinitron显像管,而另一个是.28的平面直角显像管,那么有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一定是sony的.25的trinitron显像管的图像是会更清晰吧,那当然,点距越小的不就是越清晰吗?那你就错了,点距指的是两点‘同色发光荧光体’之中心点间的直线距离,并且越小就越能得到更精细的画面。但因使用的技术不同,点状点距与条状点距与柱状点距是无法精确地比较的。若粗略地计算,0.25mm的柱状点距约只等于0.27mm的点状点距。也就是说,0.26的点状点距的显像管会是比0.25mm的trinitron/diamondtron显像管的解析力要强。那么为什么还要采用0.25mmtrinitron/diamondtron的显像管呢?这是因为它们的对比度很强,显示出来的画面更加鲜艳,夺目,很适合高端的应用。

栅距:由于sony推出的特丽珑显象管采用了栅状荫罩,因此引入了栅距的概念。它指的是显象管相邻线条之间的距离,此时电子枪对显象管屏幕的扫描是以线条为象素单位的。(单位:mm)
分辨率:(resalution)构成一个影象的象素总和,一般用水平象素个数x垂直象素个数来表示。分辨率越高,图象就越清晰,但所得的图象或文字越小。它和刷新频率的关系比较密切,刷新频率为85hz时分辨率越高,则显示器的性能也越好。可以把分辨率划分为cga,ega,vga,svga等几种;按照水平和垂直象素数目来区分,则可以分:320x200,640x480,800x600,1024x768,1280x1024,1600x1280等几种。

刷新频率:刷新频率分为垂直刷新率和水平刷新率,垂直刷新率表示屏幕的图象每秒种重绘多少次。也就是指每秒钟屏幕刷新的次数,以hz(赫兹)为单位。vesa组织于97年规定85hz逐行扫描为无闪烁的标准场频水平刷新率,水平刷新率又称行频,它表示显示器从左到右绘制一条水平线所用的时间,以khz为单位。水平和垂直刷新率及分辨率三者是相关的,所以只要知道了显示器及显卡能够提供的最高垂直刷新率,就可以算出水平刷新率的数值。所以一般提到的刷新率通常指垂直刷新率。刷新率的高低对保护眼睛很重要,当刷新率低于60hz的时候,屏幕会有明显的抖动,而一般要到72hz以上才能较好的保护你的眼睛。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厂商在广告中宣称的最高刷新频率指的其实是最低分辨率下的情况。

场频:频指垂直扫描速度(vertical scan rate),即刷新频率,一般在60-100hz左右 场频也叫屏幕刷新频率,指屏幕在每秒钟内更新的次数。人眼睛的视觉暂留约为每秒16-24次左右,因此只要以每秒30次或更短的时间间隔来更新屏幕画面,就可以骗过人的眼睛,让我们以为画面没有变过。虽然如此,实际上每秒30次的屏幕刷新率所产生的闪烁现象我们的眼睛仍然能够察觉从而产生疲劳的感觉。所以屏幕的场频越高,画面越稳定,使用者越感觉舒适。一般屏幕刷新率场频在每秒75次以上人眼就完全觉察不到了,所以建议场频设定在75hz-85hz之间,这足以满足一般使用者的需求了。
行频:即水平扫描频率,指显示器所能达到的每秒内对水平偏转信号的刷新次数,也就是指显像管电子枪在每秒钟内根据水平信号对显示屏进行扫描的次数。如50khz表示每秒钟显像管电子枪在屏幕上写50千行点。普通14寸彩色显示器的水平扫描频率通常从35.5khz到66khz不等,而较好的大屏幕彩色显示器则可达到120khz的水平(单位:khz)

扫描频率:指显示器的屏幕在一秒钟之内可以进行多少次全画面扫描。其值越高,画面越稳定。

隔行扫描:(interlaced)该技术最先由ibm在其8514a显示器上推出,其原理是在对显示屏进行扫描时,先扫描奇数行,再扫描偶数行,扫描两遍的结果才组成一幅完整的图象。这种扫描方式容易实现,成本较低,但是在分辨率达到800×600或更高时,这种扫描方式下的图象会有很大的闪烁感,容易使操作者眼睛疲劳。一般大屏幕彩色显示器都不采用这种扫描方式。

逐行/隔行显示:显示管的电子枪扫描可分为隔行(interlace)和逐行(non- interlace)两种。逐行显示是顺序显示每一行。隔行是指每隔一行显示一行到底后再返回显隔行示刚才未显示的行,显示器在低分辨率下其实也是逐行显示的,只有在分辨率增高到一定程度才改为隔行显示。在相同的刷新频率下,隔行显示的图像会比逐行显示闪烁和抖动的更为厉害。不过如今生产的显示器几乎已没有隔行的了。

逐行扫描:(non-interlaced)逐行扫描针对隔行扫描方式的缺陷,后来又推出了逐行扫描方式,这种方式是按顺序(不跳行)地扫描输出,一次扫描完毕就组成一幅图象。显示画面没有闪烁的感觉,因此更适合高分辨率下使用,但是对显示器的扫描频率和视频率带宽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很明显,扫描率越高,刷新速度越快,显示就越稳定。现在所有的大屏幕彩显都采用的是逐行扫描方式。
过扫描:是一种新颖的显示器控制功能,在实际显示画面以外的区域也加载有视频扫描信号,只需按动一下按键,即可使画面显示区域方便地增大到全屏,扩展用户的视野。这一功能要求显示器具备更高的带宽和扫描频率。

显示器调整功能:一般的屏幕调整功能,应该包括亮度、对比度、垂直位置、垂直显示尺寸、水平位置、水平显示尺寸等。另外一像5gt的高阶产品更是有消磁、针垫型失真修正、平行四边型失真修正、魔纹失真修正及色温调教功能。对于高端的图形应用而言,这些功能都是极其需要的。为了减少按钮,增加使用者的方便性,许多厂商开发了专属的画面调控功能,即为一般所谓的osd(on-screen display)视控功能。它将原本是一颗颗按键的所有或部分调整功能,整合到一个画面的选单,以图示的方式让使用者更轻易地了解操作方式,5gt更有语言选择功能,可惜只有英语、法语等,但就是没有中文.
调节方式:调节方式从早期的模拟式到现在的数码式调节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数码式调节与模拟式调节相比,对图像的控制更加精确,操作更加简便,界面也友好得多。另外可以让你存储多个应用程序的屏幕参数也是十分体贴用户的设计。因此它已经取代了模拟式调节而成为调节方式的主流。数码式调节按调节界面分主要有三种:普通数码式、屏幕菜单式和飞梭单键式。各有特色,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了解了以上几项基本的指标后,我想各位对如何选择显示器大致有个底了。再看看厂商的产品说明书就可以简单比较比较了。但买显示器光靠枯燥的数据对比肯定不行,主观的感受更加重要。

像素:显示器一般采用光栅扫描方式,即电子束从左向右,自上向下作水平扫描和垂直扫描,电子束撞击显示屏上的众多的荧光粉点而使其发光,每个发光点就是一个像素。分辨率是指屏幕上有多少个象素点,分辨率越高,屏幕上的像素越多,图像也就越清晰。在最高分辨率下,一个发光点对应一个像素。如果设置低于最高分辨率则一个像素可能覆盖多个发光点。电子枪:位于显象管内部,处于工作状态时不断射出电子束,激发屏幕上的磷光点发光的装置。

显示器的带宽:所谓带宽是显示器视频放大器通频带宽度的简称,一个电路的带宽实际上是反映该电路对输入信号的响应速度。带宽越宽,惯性越小,响应速度越快,允许通过的信号频率越高,信号失真越小,它反映了显示器的解像能力。以mhz(兆赫兹)为单位,它比行频更具综合性。从表面上看,只需用行频乘以水平分辨率就可以得到带宽。但实际上,电子枪在扫描时扫过水平方向上的像素点数与垂直方向上的像素点数均高于理论值,这样才能避免信号在扫描边缘衰减,使图像四周同样清晰。水平分辨率大约为实际扫描值的80%,垂直分辨率大约为实际扫描值的93%,所以带宽的计算公式为:带宽=水平分辨率/0.8×垂直分辨率/0.93×场频。或带宽=水平分辨率×垂直分辨率×场频×1.344。例如:在1024×768@85Hz的模式下,带宽为1024×768×85×1.344=89.84199868mhz。带宽的值越大,显示器性能越好。

屏幕可视区域:指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屏幕,平常说的17寸、15寸实际上指显像管的尺寸,一般可通过量取屏幕左下角到右上角的距离得到。由于显像管都是安装在塑胶外壳内,且由于屏幕的四个边都有黑框无法显示,因此许多人量显示器屏幕的对角线时,根本没有厂家所说的那种尺寸,所以就算是最好的显示器也不能做到可视面积等于显像管面积,只能尽量做到接近与显像管面积,这是评定一个显示器好坏的标准之一,相同的显像管,不同的公司的产品,它的可视面积就不一定会一样,所以我们在购买显示器时要注意尽量买可视面积最接近于显像管面积的显示器.一般14寸的显示器可视范围往往只有12寸;15英寸显示器的可视面积在13.6英英寸到14.2英寸之间,而17英寸显示器的可视面积在15.6英寸到16.2英寸之间。

物理平:是指从物理上的各个表面都是纯平面,特别是显示器最外面的一层厚玻璃的内外两面从物理上看都是绝对平面,但这种绝对平面反而造成用户在面对显示器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平面图像,而是略有些凹陷。其原因就在于如果把人眼看成是屏幕前的两个点,越大屏幕的显示器从边缘部分发的光经过厚厚的玻璃折射后进入人眼成像,由于人眼对折射的不敏感性,光路返回后在实际发光点前形成一个虚拟的发光点,即人眼误以为虚拟的发光点是真正的发光点。这种情况在显示器的中心部位还不太严重,但越到屏幕边缘虚点和实际发光点相差越大,具体来讲就是虚点越靠前,就如同人眼看插在玻璃杯里的筷子是折断的一样。把这些虚点连起来就会发现整个图像向内(远离用户方向)凹陷。所以说物理平并不一定就恰好能产生出纯平的图像。

CRT显像管(cathodetube阴极射线管):主要由电子枪、偏转线圈、荫罩、荧光粉层(phosphor)和玻璃外壳五大部分组成,其原理是利用显像管内的电子枪,将光束射出,穿过荫罩上的小孔,打在一个内层玻璃涂满了无数三原色的荧光粉层上,电子束会使得这些荧光粉发光,最终就形成了你所看到的画面了。而crt尺寸就是显像管实际尺寸,也是通常所说的显示器尺寸,其单位为英寸(1英寸=25.4mm)
球面显象管:显象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是曲面。它的制造工艺较成熟,价格较低,但图象显示失真,实际显示面积较小,反光现象严重。 柱面显象管:采用垂直栅条设计,显象管在垂直方向完全笔直,水平方向略有弧度。光透性好,图象更清晰平面直角显象管:屏幕弯曲更小,更接近“平面”,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这种显象管的屏幕反光较小 色温:描述光源色彩的参数。光源发光时产生一组光谱,用纯黑色产生同样的光谱所需达到的温度既为该光源的色温。

柱面显像管:主要是以sony的trinitron(特丽珑)和三菱的diamondtron(钻石珑)它的表面就好像是一个罐头的侧面,左右有弧度但上下没有,具有防止上下画面扭曲及反光的作用。

阻尼线(有人叫防伪线):trinitron显像管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在显视屏上会有15寸一条,17寸有两条的不很明显的黑线,它的名称叫做阻尼线,是用来将阴罩挂定的,可能会造成在应用中有点影响。

平面直角显像管:平面直角显像管是指整个直角和“近似”平面的显示屏。它对于反光以及画面的变形的免疫力最高。

聚焦性能:指显象管中电子枪发射电子束后通过其调节功能而显示出清晰图象的能力,反映出对电子束扫描偏差的纠错能力。 汇聚性能:红绿蓝(r.g.b)三原色电子束在屏幕中的正确聚焦能力,反映出显象管偏转线圈产生的电磁场对电子束运行轨迹的控制能力。

内部涂层:厂家生产显象管时在荧光粉背面涂上反射层以提高发光效率,同时降低象素间的串色,是显象管的重大技术差别之一。 外部镀膜:显象管的外部镀膜,可阻挡有害射线、消除静电、降低屏幕反光。不同厂家的镀膜材料和技术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