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板12V针查找方法

楼主(2008-11-03):
请教驱动板12V针查找方法,有一台液晶,12V电和高压条在一起的,高压条烧了全通了,驱动板上面没有12V的标志,怎么查找.

网友:
一个一个量了,量到哪个是12V哪个就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高压负载电路,打开电源在测量

网友:
变压器次级——整流二级管——滤波电容。